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及其测试程序

楼主(2010-05-19):
http://user.qzone.qq.com/906436233/blog/1274263473

基于ST公司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L297和L298的步进电机驱动方案,在工业应用中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Google和百度等搜索引擎,都能搜索到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中图文并茂,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这几日,忽心血来潮,自己非想倒腾一下,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技术积累。所以就动手用proteus做了一个仿真电路,用Keil C编译了个测试程序,并实际测试,让电机转了起来。
        电路图见,

图中U1为L298是为功率放大模块;U2为L297为逻辑控制模块;U3为AT89C2051为控制芯片;其他阻容元件不在赘述。此电路非常简单易用。
        测试程序如下:
// P1_0为方向输出端,P1_1为脉冲输出端
//本测试程序运行在8051系列单片机环境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CW=P1^0;
sbit CLK=P1^1;
unit time;
int m;
delay(){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f (time<=16000) /*脉冲数*/
{
    TR0=0;
    CLK=!CLK;
    for(m=0;m<30;m++)
    {
       ;
     }
    CLK=!CLK;
    time++;
}
    else {
    TR0=0;
   time=1;
   CW=!CW;      /*改变方向*/
   delay();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
void main(void)
{
     time=1;
    TMOD=0x01;
    CW=0;
    CLK=0;
    delay();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do {}
   while (1);
}

   L297、L298驱动两相步进电机的proteus仿真电路和测试程序打包下载见附件。

网友A:
嗯,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B(2011-11-19):
不能加减速啊

网友C(2011-12-26):
参考下。。。。不知道怎样

网友D(2012-10-10):
用两片IC感觉占用电路板面积太大

网友E(2013-05-03):
请问这是四相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吗

网友F(2013-06-16):
二相四线制步进电机!!

网友G(2013-08-12):
引用 网友F:
二相四线制步进电机!!

楼主 我现在 是clock 输入脉冲  en脚 高电平一直 使能  电机 不动,
然后我改了 en脚和clock 相反的波形,电机会转起来,就是我发现clock 在高电平的时候 L297给L298的信号 使得高电平的时候l298 还在导通, 然后电机就过流了  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