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的串口波特率

楼主(2010-05-19):
CY7C68013的串口波特率怎么设置?
用不用选择T1或者T2溢出率作为波特率的产生源!

楼主:
数据手册上介绍的很少啊!

网友A:
CY7C68013A是CY7C68013的升级版本,看看有没有

网友B:
T1、T2都可以,对于串口1只能用T1作为波特率源,而UART0二者都可用,用寄存器TCON2.5和TCON2.4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