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关于音频传输的

楼主(2010-05-20):
我们做的一个多媒体中央控制器,输入电源为12V的变压器,用的音量控制芯片是PT2314,供电用一个78L06供电,音频输出脚串接一个100u的电容,连接到音频输出插座。
在有次工程安装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外部的有源音箱用的是一个杂牌的。当音频输出线和电源线等放在一个线槽中时,给PT2314供电的78L06输出电压下跌到2V左右,并且发烫,很快就损坏。也试过在音频输出脚再串接一个1K的电阻,但还是同样问题。当把音频输出线拿出线槽单独走线或换一根带屏蔽的音频线时,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
想了许久都想不到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各位大侠想想,帮帮忙。

网友A:
振荡了。没采用同轴电缆?电缆屏蔽层没良好接地?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
音频电缆确实没有屏蔽,一旦接换成有屏蔽的线,问题就不再发生了。
那这个振荡是哪里引进来的?如何避免发生这种损坏性的振荡呢?

网友B:
线槽内有大电流的线缆与音频线平行?

网友A:
多谢楼上的回复
音频电缆确实没有屏蔽,一旦接换成有屏蔽的线,问题就不再发生了。
那这个振荡是哪里引进来的?如何避免发生这种损坏性的振荡呢? ...
引用 楼主:

长线近距离走线间的耦合是很强的,这种串扰可以构成系统性的谐振,较难处理。因此,不如从其基本路径入手切断其回路(屏蔽)。另,屏蔽必须良好的接地,否则没有效果。

楼主:
回4楼的,线槽内是有220V的交流电缆,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吧。
回HWM,在音频输出端用什么电路可以避免这种谐振?还是一定要使用带屏蔽的音频线(有时候客户自行安装时无法控制音频线的质量)?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参与了,顶一下!

网友C:
HWM不是已经很清楚的解答了么?
这种现象就是自激振荡导致的,采用屏蔽电缆可以解决,也可以改进音频通道电路本身,比如尝试钳位音频输入并加高通滤波/50Hz陷波器同时加强电源去耦等,但最好是用屏蔽电缆解决,否则即使不自激了也会有交流声干扰。

楼主:
多谢chunyang了!
有交流声问题不大(我们也没办法控制用户一定要使用屏蔽电缆),只要不损坏电路元件就没问题!
还有一点搞不明白,该音频电缆是接在输出插座上的,信号是如何跑到输入端的呢?
在输出电路上能否改进电路以防止自激呢?比如在输出电路上做个RC移相电路!

网友D:
自激振荡导致的,输入方面也可以想办法。

楼主:
PT2314有4路输入,在输入端想办法的话,成本会升高。要是能在输出端想办法的话,那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E:
HWM的回复充分的解释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办法,就是大侠

楼主:
呵呵,明白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F:
OUTL/OUTR输出
是空载(没上拉,下拉)

地----OUTL------传输线------有源音箱输入-----地

当传输线上有干扰时.
上面所有的干扰都会影响到OUTL 和有源音箱的输入上面.
220VAC的工频又在音频范围内.(当然还有其它频率)
加屏蔽是最好的办法,
但距离走线.
如果不是很好的音响/发烧友,
很少人会考虑买屏蔽线的.
试试如何去上面的干扰吧.
但是不同的地方干扰不一样.还是屏蔽实际一点.
除非你换一种传输方式.

网友G:
音频传输线一般都要求使用屏蔽线,这样才不会被外界干扰。

楼主:
多谢lai832的分析!
OUTL/OUTR的输出阻抗很小的,大概只有几欧姆,在OUTL上加一个下拉电阻能有改善吗?
另外加屏蔽固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没有屏蔽而把设备给损坏了吧,我现在头疼的就是怎样在没有屏蔽的情况下不损坏设备,那些交流声就不管它了!
还是请各位出出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