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中PDF输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有好几个工程使用Smart PDF输出,大部分都是先原理图后版图,唯独有一个是反过来的,版图在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这个顺序是可以在哪里设置的么,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过来么?

      单个工程其实也无所谓,几个工程由于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所以存档的时候不太好看=,=

网友A:
不妨用Acrobat手工调节顺序……
单位刚买AD09,一群人正在研究中……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修改PDF
PDFEdit

楼主:
PDF可是手动调序这个没错,不过用Smart PDF的目的就是得到边上所有元件和网络的标签,如果你改了页面次序,标签的指向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