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充过放电微分方程

楼主(2010-05-20):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一个RC充放电电路,如何列微分方程求解充放电时间,谢谢了!

楼主:
大家都不屑回复此问题吗?

楼主:
最近ic大侠们怎么都闭关了了吗?

网友A(2010-06-25):
.最简单就是电源电阻电容串接起来。U=RCdUc/dt+Uc

网友B:
太深奥了我是超级菜鸟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C:
《模拟电路基础》不是有讲吗?  看兄弟这样是把书上的东西又卖给教育部了  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上讲的太学术,我想听听大家的经验之谈:)

网友D:
RE: 随便说说

iR+Uc=U;i=c(d(Uc)/dt);
RC(d(Uc)/dt)+Uc=U;
解齐次线性方程
RC(d(Uc)/dt)+Uc=0
(齐次解)Uc1=A*e(-1/(RC)t)
特解
(特解)Uc2=U
所以Uc=UC1+UC2=U+A*e(---)
t=0时:Uc(0)=0
所以A=-U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点迷糊

网友D:
这个郑君里的《信号与系统》种有分析的

网友D:
求电容两端的充电电压
列方程
R×ic+uc=Vcc;
ic=c[d(uc)/dt)];
代入ic得
R×c[d(uc)/dt)]+uc=Vcc;
得到的是高等数学中一阶微分方程,解这个一阶微分方程
齐次解uc(齐),特解uc(特),任意常数Q,以e为底的指数exp(),t为时间;
一、解上个方程对应的齐次方程R×c[d(uc)/dt)]+uc=0;
得齐次解ln|uc(齐)|=-t/(RC)+Q;
uc(齐)=(正负)exp(P)×exp(-t/(RC));
令A=(正负)exp(Q);
所以:uc(齐)=A×e(-t/(RC));
二、求特解
可以看出方程对应的特解为常数5,所以特解uc(特)=5
三、uc=uc(齐)+uc(特)
         =A×e(-t/(RC))+5
t=0时,uc=0,所以A+5=0,A=-5;

所以,uc=-5×e(-t/(RC))+5;
RC为充电时间常数,乘积越小,电容充电越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认真且严谨的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