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个问题

楼主(2010-05-20):
我在设计DS18B20和单片机的接口的时候没有设计强上拉,资料里指出如果用寄生供电的方式的话应该用强上拉,但是我现在硬件没有设计,我想问一下,我可否在资料里提到的需要强上拉的时候改用单片机的端口直接输出高电平的方式来替代啊?而且我还设计了两个端口并在一起啊,应该能够驱动的了吧?

楼主:
有没有这样试过啊?

楼主:
我看了一下18B20的Idd在活动时最大是1.5mA,我的IO引脚最大输出电流在25ma,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在高阻状态下;是否“上拉”是完全不同的。
请问您的QQ号是多少

楼主:
我的QQ是21245048,欢迎大家指点。

我上面说到的是资料中提到的强上拉。当然无论怎样我们还要接个弱上拉,就是4.7k的上拉。现在我就是想利用IO口替代强上拉,现在我还没试呢,先想和各位大虾讨论一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