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建工程问题

楼主(2010-05-20):
为什么我用STVD选STM8S105S6时,手册上说STM8S105S6只有UART2,但UART2.c总是加不进来,只能加UART3.c.

我用STM8S的8位机半年了,但总觉得建工程很烦,有时建上几个小时,不是编辑连不上就是库加不对,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信息图口的内容:

----------- Project uart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library\src\stm8s_uart2.c...
cxstm8 -i..\library\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y\src\stm8s_uart2.c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uart2.c:51(19+2)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uart2.c:52(19+2)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uart2.c:54(11+4) bad struct/union operand
.
.
.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uart2.c:885(8+5) UART2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uart2.c:890(8+5) UART2 undefined
..\library\src\stm8s_uart2.c:
The command: "cxstm8 -i..\library\inc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Hstm8"  -
clDebug\ -coDebug\ ..\library\src\stm8s_uart2.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uart.elf - 151 error(s), 0 warning(s)

下面是设置图片:

网友A:
“UART2.c总是加不进来,只能加UART3.c” 这个问题很奇怪,从来没碰到过。

最好贴图出来,否则说不清。

网友B:
LS 传库文件给我,谢谢 jgphu@163.com

楼主:
这个里面有ST公司最新关于STM8S的8位机资料,其它就不清楚。
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113.html

楼主:
来个高手啊!

网友C:
情况同你一样,终于找到原因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8S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Tip: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switch between these
        devices, you can define the devic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 */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 !defined (STM8S105) && !defined (STM8S103) && !defined (STM8S903)
//#define STM8S208
/* #define STM8S207 */
#define STM8S105
/* #define STM8S103 */
/* #define STM8S903 */
#endif

在stm8s.h里!

网友D(2011-11-20):
回复 网友C:
就是怎样?

网友E:
能不能把库文件传给我。

网友D:
建议不要用库

网友F(2015-08-28):
引用 网友C:
情况同你一样,终于找到原因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8S device used in  ...

说半天??????怎么解决啊?

网友G:
10年的事情15年还在讨论,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