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内部flash和39vf1601的endurance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教一下stm32的内部flash和外扩的sst39VF1601哪一个更加耐用一点,更加适合做暂时存放数据?我程序有一些需要掉电能保存的临时数据,大概5-6个小时保存一次,但是使用寿命要超过5年,不知道放在内部flash好还是放在外扩的好,stm32数据手册上说明最小endurance是一万次,而vf1601数据手册只有一个正常endurance为10万次,请问有谁知道么
  我现在的数据保存在stm32的内部flash,在我们的几百台测试机中已经出现了一台flash使用损坏的了。急等,谢谢了

网友A:
看上去sst39VF1601更耐用些,毕竟是10万次。
其实应该算一下,每天4次,1年约1500次,使用寿命5~10年约1万次。
用stm32的内部flash勉强够,用sst39VF1601比较保险。
如果不在乎价钱,可以用铁电存储器;如果象成本便宜,可以考虑NAND FLASH;如果数据不多,就用E2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