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arinc 561总线的收发

楼主(2010-05-20):
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arinc 561总线与RS232总线的互换?
561总线为3对屏蔽双绞线,12KHz,0~12V,可以信号调理芯片转换成为FPGA能够接收的电平。附图如不能查看,可参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7211053.html
小弟写了接收模块的代码,如下:
module rec561(c561,d561,s561,dat,WR);
input c561,d561,s561;
output [31:0]dat;
output WR;

    reg dat_reg=0;
    reg WR_reg=0;
    reg [8:0] clockcount=0;    //receive 561 clock, record the clock number

    parameter bity561=32;
    parameter gapclockcount=8;

    always @(negedge c561 or posedge s561)
        begin
         if(clockcount==0 || clockcount==gapclockcount-1)
          WR_reg=0;
         else if(clockcount==bity561)
          begin
           clockcount=0;
           WR_reg=1;
          end
         else
          begin
           WR_reg=0;
              clockcount=clockcount+1; //record the clock number
               dat_reg=dat_reg<<1;   //first in high
              dat_reg=dat_reg&d561;
            end
  end
// assign dat=dat_reg; //为什么这两句用assign不行呢?
// assign WR=WR_reg; //怎么样才能正确实现561转32并口输出?

endmodule
总的目的是ARINC 561转RS 232,逻辑不复杂,但我刚刚接触verilog语言,使用libero等软件,所想不能所得,哎,痛苦啊。
我想这个如果采用电平和边沿触发或异步状态机,虽然可能不能综合,也是可以简单实现实现。
如果有现成的IP核,最好。请求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由于软件功能有限,不能对同一变量在多处赋值,这样仿真可以,但综合估计目前技术还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