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铜箔起爆的问题

楼主:
在测试电路板的时候,AC70V和AC120V到保险的这两段铜箔起爆(AC70先接通,AC
120后接通),起爆后用0.5个米的导线重新连接后不出现问题,但是保险后面的铜箔又起爆了,是不是铜箔的宽度或者间隙不对啊,还是其他的原因?

连接图

连接图

楼主(2010-05-20):
再补充一下,当把到保险的前的铜箔换成导线后保险后面的也出现起爆了,而且K17到K19继电器的铜箔也起爆。
以上的情况不是经常性的出现,我测过给K17和K19吸合电压信号的波形,K19下降沿与K17上升沿有交叉。

网友A:
电流太多,超过铜箔带载能力。

网友B:
要加宽铜箔!对大电流要计算铜箔的宽度;对高压要考虑导线距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况不是经常性的出现,这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A:
跟你投切继电器时的瞬时冲击电流有关系。除非你在电压过零时投切继电器。你可以在铜箔上过锡,多打过孔,增加载流能力。

楼主:
我们现在只是在接插件到保险这一段在铜箔上过锡了,从保险到继电器以及K17和K19直接都是直接用导线连接了,现在还没查出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C:
铜箔的宽度只与负载电流有关系,请楼主自行检查;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当K17与K19同时闭合时(无论是K17与K19的闭合时序重叠或者是器件损坏),都会在电源侧产生极大电流,有可能造成上述现象;
解决的办法是充分利用继电器双刀双掷得特征,将70V与120V互锁,这样就即便发生继电器损坏的异常,也不至于导致70V与120V的短路。

网友D:
你这样接是不行的,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因为没有任何硬件逻辑避免K19和K17同时接通。

同时,注意安全间距、注意线宽、注意人身安全,该用接触器的就得用接触器。

楼主:
正如8楼和9楼所说的,现在查到原因了,就是因为K19和K17有时同时导通。我前面其实有硬件逻辑来避免两继电器同时导通的,我前面设计了一个延时电路,但是这个延时电路两信号间隔时间太短,现在正在改动前面的电路,使得两信号的间隔增大,现在将电路附出。一块讨论,其实我在其他版块也贴出部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