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在RFID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20):
我知道RFID系统,其组成由:RFID标签,读写器,天线,中间件,和应用软件组成。我想弱弱的问一下,那么无线数传模块(如CC2500主芯片的无线数传模块)在这个RFID系统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楼主:
补充下,我想知道这个CC2500为主芯片的无线数传模块,是作为有源标签呢,还是作为无线区域里德数据传输节点?或者其他。

网友A:
可以做有源RF ID之用,也作为接收设备和中继设备。

楼主:
chunyang大师好,无线模块做为RFID有源标签之用,这个标签由哪几部分组成呢?

网友A:
“大师”什么的还是不要提了,离那个地步还差的很远。

基于无线信道的有源RF ID主要由无线信道本身、天线、控制器、电源等构成,和通常无线类嵌入式应用系统的结构类似只是结构简单而已,这类系统一般不称为“标签”,标签的体积应该很小、很薄,这是有源系统很难做到的,否则电源支撑不了多久。有源RF ID最大的挚肘之处就是电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类系统应该也可以称为标签:有源标签。
传统意义上的,也是最常见的应该是所谓“标签”的无源标签,比如915M的、13.56M的等等,但是无源标签一个存储容量小、主动能力差、特别是距离非常近,相对较远的915M为例近则2 3m 远也不会超过10m,而有源标签的距离不管是2.4G还是433M一般可达到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上,作为一个小范围内的无线通讯,以及无线组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现在有源标签的电池功耗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处理好,2.4G有源标签电池耗电静态电流可以在1uA以下,正常工作超短脉冲电流也最大不超过20ma,理论上可以用到5 6年,实际也肯定在2年以上。
虽然总体价格比无源标签高出许多,但是在一些领域只有使用有源标签才可以完美处理。而且,有源必定是以后大势所趋,谁执牛耳谁控天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我的意思是,比如用2.4G无线模块作为有源标签,那这个标签应该包括:2.4G无线收发芯片,还有什么部件呢,需要MCU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原理图,我想了解一下其系统组成和工作原理。

网友A:
当然需要MCU了,结构就是MCU+RF芯片+电源,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是软件和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