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简单的供电电路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二极管串个电阻,再加个滤波电容。

楼主:
那刚开机的时候会不会烧掉哦

网友A:
应该不会,我见过有种触摸开关的台灯就是用这种方法供电,电阻大一些。

网友B:
用二极管整流一下,接2到3个K级电阻(1或2W的电阻)进行分压,想要多少伏电压,就可以自己根据需要调节电阻了

网友C:
2楼的最简单了

网友D:
简单的整流+分压

网友E:
而且在通电瞬间,因为C的存在,
输出电压不会过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有点收获了,呵呵

网友F: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G:
求教:
仿真了一下,电容要100uf
那电容要选100uF  400V的。
电容一般用啥类型的电容呢?
高压陶瓷电容?有这么大容量的吗?
电解电容?这么大耐压的,体积会很大吧?
那应该用啥类型的电容呢?

网友H:
安规电容

网友G:
仿真时,要100uF电容,波形才能略微平滑。
有100uF 400V 的安规电容吗?
不知道这么大容量的要多少银子?
开关电源上的安规电容一般都是0.1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