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三菱PLC寄存器地址意思

楼主(2010-05-20):
我用三菱FX1N-60MT-001 PLC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各寄存器地址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对应那个 还请哪位有心人帮我一条一条对应一下到底是哪类寄存器地址 和各类寄存器地址算法。谢谢!
Public Const PLC_D_Base_AddRess = 4096
Public Const PLC_D_Special_Base_AddRess = 3584
Public Const PLC_Y_Group_Base_AddRess = 160
Public Const PLC_PY_Group_Base_AddRess = 672
Public Const PLC_T_Group_Base_AddRess = 192
Public Const PLC_OT_Group_Base_AddRess = 704
Public Const PLC_RT_Group_Base_AddRess = 1216
Public Const PLC_M_SINGLE_Base_AddRess = 2048
Public Const PLC_M_Group_Base_AddRess = 256
Public Const PLC_PM_Group_Base_AddRess = 768
Public Const PLC_S_Group_Base_AddRess = 0
Public Const PLC_X_Group_Base_AddRess = 128
Public Const PLC_C_Group_Base_AddRess = 448
Public Const PLC_OC_Group_Base_AddRess = 960
Public Const PLC_RC_Group_Base_AddRess = 1472
Public Const PLC_TV_Group_Base_AddRess = 2048
Public Const PLC_CV16_Group_Base_AddRess = 2560
Public Const PLC_CV32_Group_Base_AddRess = 3072

楼主:
兄弟呀 有空再关注一下 【DPLSV D614 Y000 M40】 指令中如你所说M40控制正反转                   那么【DMUL D610 K-1 D614】 D614的数据被乘以K-1  执行【DPLSV D614 Y000 M40】又如何理解?

网友A:
书上不是都有吗?

楼主:
是呀!书上都有。那么你干嘛还要注册21ic论坛呢?

楼主:
五楼的兄弟先说一声谢谢!  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书上说:c251是鉴相式高速计数器 鉴相式高速计数器的增减计数方式取决于两个输入信号之间的相位差。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能说详细些吗?或者举一个应用的例子吧?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用计算机监控PLC显示产线图形画面 也就是plc当前工作状态 你是怎么做的,是主动用计算机发送读PLC寄存器指令吗?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话计算机怎么知道plc当前运动到那个工位了呀?还有就是如果PLC处理一个工位只用了瞬间计算机又如何监控到呢?
  小弟初学愚昧,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Public Const PLC_D_Base_AddRess = 4096
Public Const PLC_D_Special_Base_AddRess = 3584
Public Const PLC_Y_Group_Base_AddRess = 160
Public Const PLC_PY_Group_Base_AddRess = 672
Public Const PLC_T_Group_Base_AddRess = 192
Public Const PLC_OT_Group_Base_AddRess = 704
Public Const PLC_RT_Group_Base_AddRess = 1216
Public Const PLC_M_SINGLE_Base_AddRess = 2048
Public Const PLC_M_Group_Base_AddRess = 256
Public Const PLC_PM_Group_Base_AddRess = 768
Public Const PLC_S_Group_Base_AddRess = 0
Public Const PLC_X_Group_Base_AddRess = 128
Public Const PLC_C_Group_Base_AddRess = 448
Public Const PLC_OC_Group_Base_AddRess = 960
Public Const PLC_RC_Group_Base_AddRess = 1472
Public Const PLC_TV_Group_Base_AddRess = 2048
Public Const PLC_CV16_Group_Base_AddRess = 2560
Public Const PLC_CV32_Group_Base_AddRess = 3072

那位大哥可以帮忙  告诉我每条对应什么意思吗?
谢谢!

网友B:
用计算机监控PLC显示产线图形画面,是什么意思,监控程序,还是说的是上位机软件?没有明白?

网友B:
好像是C++的程序,我不是太清楚。

楼主:
计算机监控PLC当前运行程序并显示PLC程序对应的工位画面?   就是计算机通过VB编程实时显示PLC当前处理的工位画面     想问一下计算机是如何实现实时显示当前PLC处理的工位过程  我发现,如果是使用计算机发送读PLC寄存器的方法的话如何准确读到想要的数据  计算机是一条一条的查PLC寄存器的状态有没改变的话那要多快的处理速度呀,我想这根本不可能吧。   各大侠有没其他的方法呢?

楼主:
14楼等于没说  谁不知道 232 422 485  我想问422具体如何控制   PLC当前运行状态如何被计算机监控并显示的。

楼主:
16楼  没话说

网友C(2015-10-13):
S 000~255 000~127 0000~00FF
S 246~511 0100~01FF
S 512~767 0200~02FF
S 768~1023 0300~03FF
X 000~377 (Octal) 000~177 (Octal) 0400~04FF
Y 000~377 (Octal) 000~177 (Octal) 0500~05FF
T 000~255 000~127 0600~06FF
M 000~255 0000~1279 0800~08FF
M 256~511 0900~09FF
M 512~767 0A00~0AFF
M 768~1023 0B00~0BFF
M 1024~1279 0C00~0CFF
C 000~255 000~127232~255 0E00~0EFF
D 000~255 000~5991000~1143 1000~10FF
D 256~511 1100~11FF
D 512~767 1200~12FF
D 768~1023 1300~13FF
D 1024~1279 1400~14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