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和PIC32系列Flash檫写次数

楼主(2010-05-20):
请问PIC24和PIC32系列的Flash檫写次数是多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谢谢.
以前看PIC18系列的,在介绍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在PIC24和PIC32上却没有找到,不知是自己粗心,还是手册上就没有直接说明

网友A:
有的啊。比如PIC24F16KA102 FAMILY:
Flash Program Memory:
- Erase/write cycles: 10,000 minimum
- 40-years’ data retention minimum
• Data EEPROM:
- Erase/write cycles: 100,000 minimum

网友B:
搜索E/W,PIC32MX3/4的可以查到最小1000次,典型值和最大值没写,根据经验,应该是加一个0比较合理。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自己太粗心了
刚接触,有点急功近利了.

楼主:
在电气特性里面的程序存储器里面可以看到,PIC24H最小为10,000,PIC32最小为1,000,典型值和最大值都没有给出.
本人对STM32比较熟悉点,对PIC24和PIC32没有接触过,当然了PIC18和PIC16做过几个项目.最近突然想玩玩PIC24或者PIC32,呵呵
不清楚过一点时间PIC32是否会想STM32一样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