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作品嘿嘿

楼主(2010-05-20):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还没完善

网友A:
电阻放一起,电感放一起,电容放一起,这让我没法接受

网友B:
到底是漂亮重要还是SI,PI重要?

网友C:
好多东西起不到作用,嘿嘿。

网友D:
两层板谈SI PI没意义

网友E:
搞不懂,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网友F:
si:信号完整性
pi:电源完整性
……

网友G:
看不懂
只知道焊盘最好不要放过孔
右上角是电容么

楼主:
5# 王紫豪

楼主:
好多东西起不到作用,嘿嘿。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那几个东西?

楼主:
电阻放一起,电感放一起,电容放一起,这让我没法接受
引用 网友A:
RC振荡的时候你也接受不了吗

网友A:
1、若你只是想美观完全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布就怎么布
2、焊盘上不要打过孔, 加工过程中会因为焊锡流入而导致焊锡过少不利于焊装
3、画PCB的时候没有根据原理图画,布局不合理导致走线过长,去耦电容没有就近放

网友H:
画的啥啊这是,谁说他还不服气,这态度也就这样了,这个板子如果满分是10分,我只能给你两分。

楼主:
画的啥啊这是,谁说他还不服气,这态度也就这样了,这个板子如果满分是10分,我只能给你两分。
引用 网友H:
我只是实话实说!

楼主:
1、若你只是想美观完全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布就怎么布
2、焊盘上不要打过孔, 加工过程中会因为焊锡流入而导致焊锡过少不利于焊装
3、画PCB的时候没有根据原理图画,布局不合理导致走线过长,去耦电容没有就近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这块板子主要的缺陷你都说了

网友I:
楼主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

起不到作用的东西就是你的元件标注。

网友J:
器件排列位置有问题,不能想象中的归类放置,
按原理图的电路走向,布局,当然如果美观些,器件要排列整齐,
器件走线也应当要求最短布局。

网友J:
还有电容的标号建议你放器件外面,不然你焊好电容,都不知道电容标号,查错的时候就头大了

网友K:
确实有点烂

网友L:
还可以优化,至少减掉4,5个过孔。。。

网友M:
这个板子就不是个东西

网友N:
回复 网友D:
信号完整性  电源完整性

网友O(2010-07-29):
不爽  这个布局  说美观 不美观  谈 抗干扰 就更远了
工艺也很一般  对线路板制造的 厂子 要求有点高

网友P:
楼主的标题相当不错!
基本上反应了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