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那些引脚会影响它与CCS连接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网友A:
看Datasheet比较详细!

网友B:
在连接之前可以先把外接电路断开,烧完程序在连上

网友C:
很多信号冲击都会影响CCS以28335的链接

网友D: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E:
可以尝试下3楼的方法

网友F:
这个datasheet好像不会详细说明的吧

网友G:
3楼的说法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H:
有一个是时序管脚,那个很重要,那个受干扰了肯定连不上

网友I:
嗯,重新试试吧

楼主:
先按三楼的说法做吧

网友J:
调试之后发上来大家再分析一下

网友K:
LZ按三楼的做法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L:
我想是外接电路的负载过大,导致了电流小了所以连不上,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G:
应该是导致压降过大吧

网友M:
估计是负载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