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快来!此处电容!

楼主(2010-05-20):
敢问各位大侠 此处的两个电容C1和C2 功能分别是什么?

楼主:
小弟 初来乍到,我先说明一下 此处电路为一个光电检测I/V 我感觉C1是相位补偿还有C2是滤波么?
不胜感激!

网友A:
从时间常数看C应该是限制信号带宽,滤波的作用。C2是相位补偿。

网友B:
首先要明确电容的作用: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滤波:将整流以后的锯齿波变为平滑的脉动波,接近于直流。
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
图中c1构成的是积分电路,对交流信号或者干扰信号起到滤波的作用,当然对于不同带宽的信号滤波作用是不同的。
c2主要起到旁路的作用,电容有一个充电的过程,当然时间很短。
另外,只要是电容和电阻并联,对于信号来说都有一个小角度的延时,这样运放正反向输入端的信号延时会减小,也可以说成从c2是对c1造成的角度的补偿。两个电容主要作用都是滤波!在计算上可以不去考虑,因为由电容引起的在计算中的分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楼说的很有见解 非常感谢 您觉得
我改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运放的负端的电压不是零呢?

网友A:
一个安培的电流流过10K的电阻,产生多大的电压啊,运放虚地怎么还能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天神下凡(山丘哥) 我刚才想明白了,恒流源本身有压降致使虚断不成立;
还有您分析的那个电容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日本人写的OP放大器应用技巧,C1气的作用是相位超前补偿,因为像这种微电流放大器有比较明显的输入电容他与反馈电阻容易产生振荡,因此加了一个电容; 另外对于同相端加电阻会使电路不稳定,当电阻大于等于10k是需要并联一个电容可以使电路稳定不易产生震荡。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C:
c1构成的是积分电路
c2主要起到旁路的作用

网友A:
C1是积分还是滤波,要看时间常数跟输入信号的关系。C1的确是相位补偿的作用,你第一幅图C1是1u,不免会让人联想到,是滤波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