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问各位大侠!
对于由两个子系统级联或并联的系统,如何用MATLAB计算它们的幅频响应与相频响应?

网友A(2010-06-28):
串联的话总的阻抗是两个子系统的阻抗相加,
并联的话,总的导纳是两个子系统导纳相加

网友B:
RLC工具箱的例子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