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问各位大侠!
对于由两个子系统级联或并联的系统,如何用MATLAB计算它们的幅频响应与相频应?

网友A:
先整合成一个系统,然后对整个系统做频域分析
串联应该是频域相乘吧,并是加吧
请问你的QQ号是多少啊

网友B:
看下数字信号处理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