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_ADC精确测量

楼主(2010-05-20):
各位高手我有一脉冲宽度为高280US,低30US怎样才能准确测量这个振幅啊?我用(PIC24FJ64GB106)网上实列多次采样转换单通道16次的方法也不行啊!

网友A:
上升沿的时候启动AD。具体可以用INT中断配合AD,或者用CCP配合AD。

网友B:
PIC24FJ64GB106 的AD是500 ksps,2us转换1次,如果信号是方波,应该很容易测它的振幅

楼主:
是精确测量(同一信号测两次结果相差大啊)

网友B:
“同一信号测两次结果相差大啊”,非正常情况,需要查查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可以输入直流信号,看看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