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芯片

楼主(2010-05-20):
求截止频率大于100MHZ输入阻抗为50欧姆的运放芯片,哪位大侠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有输入阻抗这么小的运放吗?

网友B:
估计不可能,输入阻抗这么小,还能虚断吗

网友C:
没有输入阻抗为50欧姆的运放芯片,你可以直接在运放的输入端对地接50欧姆,就行了,效果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D:
问题是你想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