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给指导指导1602液晶显示和调整时钟程序问题!

楼主(2010-05-20):
最近写了个1602液晶的显示和调整程序,有时间和年月日,星期,可是星期的调整总是出现问题,其他都好,想请大虾给指导指导,谢谢哦!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2010-05-19 WEN";//15个字符,首字母空白1个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11个字符,首字母前空白3个
uchar code table2[]="MON";
uchar code table3[]="TUS";
uchar code table4[]="WEN";
uchar code table5[]="TUR";
uchar code table6[]="FRI";
uchar code table7[]="SAT";
uchar code table8[]="SUN";
sbit en=P3^4;
sbit rs=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1=P3^6;//功能键
sbit s2=P3^7;//数字调整键(增大)
uchar num,count,s1num,num2,temp;
char year,mon,day,shi,fen,miao,day1,week;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函数
{
rs=0;//选择写命令方式
P0=com;
delay(5);
en=1;//开启使能端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函数
{
rs=1;//选择写数据方式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uchar num)
{
write_com(0x80+12);
switch(num)
{
  case 1: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20);
    };break;
  case 2: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20);
    };break;
  case 3: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4[num]);
     delay(20);
    };break;
  case 4: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5[num]);
     delay(20);
    };break;
  case 5: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6[num]);
     delay(20);
    };break;
  case 6: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7[num]);
     delay(20);
    };break;
  case 7: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table8[num]);
     delay(20);
    };break;

}

}

void init()
{
shi=0;
fen=0;
miao=0;
mon=1;
day=1;
count=0;
dula=0;
wela=0;
en=0;
write_com(0x38);//设置开1602显示器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且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20);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45872)/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6);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3);
   }
   if(s1num==4)
   {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5)
   {
    write_com(0x80+9);
   }
   if(s1num==6)
   {
    write_com(0x80+6);
   }
   if(s1num==7)
   {
    write_com(0x80+3);
   }
   if(s1num==8)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0x40+9,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40+6,fen);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x40+3,shi);
    }
    if(s1num==4)
    {
     num2=1;
     num2++;
     if(num2==8)
      num2=1;
     write_week(num2);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5)
    {
     day++;
     if(day==31)
      day=1;
     write_sfm(9,day);
    }
    if(s1num==6)
    {
     mon++;
     if(mon==13)
      mon=1;
     write_sfm(6,mon);
    }
    if(s1num==7)
    {
     year++;
     if(year==100)
      year=1;
     write_sfm(3,year);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day++;
      day1++;
      if(day==30)
      {
       day=0;
       mon++;
       if(mon==12)
       {
        mon=0;
        year++;
        if(year==99)
         year=01;
        write_sfm(3,year);
       }
       write_sfm(6,mon);
      }
      temp=day1%7;
      write_week(temp);
      write_sfm(9,day);
     }
     write_sfm(0x40+3,shi);
    }
    write_sfm(0x40+6,fen);
   }
   write_sfm(0x40+9,miao);
  }
}
*************************************************
*************************************************

网友A:
你在初始化函数中最好加上wr=0这个条件,还有你的错误在于 if(s1num==4)
    {
     //num2=1;这应该没有它,把它加到初始化函数中
     num2++;
     if(num2==8)
      num2=1;
     write_week(num2);
     write_com(0x80+12);

你的定时器时间设置不太合理;
day初始化应该为19 否则不能从19开始往上加,而是零

楼主:
恩,这点很对,谢谢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