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源为什么带不载呀

楼主(2010-05-20):
用FAN7530的电源IC做了个FLYBACK的电源,现在问题是把带一个很轻的负载,输出电压由82V降到69V。如果把ZCD脚上的限流电阻改小,电压由82V降到79V,但是这时会烧MOSFET管IR840.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导至的。file:///D:/b.jpg

网友A:
标题是pfc,内容是flyback,啥意思?

楼主:
就是用PFC的IC做出来的FLYBACK的电源

楼主:
没人来,算了,自已已经解决了

网友A:
pfc控制芯片的响应速度不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