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个芯片

楼主(2010-05-20):
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可实现3.3V和5v的数字信号之间程控切换(注:不是3.3V 转5V,也不是5V转3.3V 是通过控制芯片的某些引脚实现3.3V或5V的输出),

网友A:
就用 level shifter啦,用1个开关控制它的电源电压为 3.3V或者5V即可

网友B:
呵呵,目前没见到过

网友C:
就用个开关。

网友D:
CD4051等多路切换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