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驱动电路请教

楼主(2010-05-20):
我想做一个下雨天能感应的东东,请问怎么设计驱动电路???知道的请发我邮箱也行!sycma@tom.com

网友A:
利用湿度电阻组成桥式电路,然后做加减运算,当达到一定湿度后,运放输出电压点亮发光二极管即可...
不知是否满足您的意思

网友B:
二楼上的有缺陷,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案,容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