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0-05-20):
有一个仪表电源,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后给负载供电。
现想增加仪表的抗干扰能力,在变压器输入端加一只安规电容,容量暂定0.1UF或0.047UF。
不知选多少容量的电容好一点?主要要考虑哪些方面的问题?
测试数据如下:
1.正常供电,电流24mA;
2.输入端并0.047UF,电流21mA;
3.输入端并0.1UF,电流18mA;
4.0.047UF直接接入AC220,电流3.5mA;
5.0.1UF直接接入AC220,电流7.5mA。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Y电容吗?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薄膜电容X类的,Y类的一般做不到0.1UF.
X2  104K/275VAC      473K275VAC就可以了!

网友C:
LZ说的就是X电容。

Y电容哪能这么大呢?会电死人的。

网友C:
想在电源端“增加仪表的抗干扰能力”的话应该加EMC网络,即至少一个共模电感+2个X电容,
光接一个电容的话是没多大效果的。

网友D:
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给负载供电,输入端并联电容没有多大抗干扰作用。
要想“增加仪表的抗干扰能力”,供电线上必须串联电感。

网友E:
re machang : 并联电容应该也可以祈祷滤出 差模干扰的作用吧

网友D:
“祈祷”?
“音乐是上帝的语言”?

网友F:
哈哈,起到, 用拼音打字而不检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