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能在接24MHZ的晶振下工作吗?

楼主(2010-05-20):
ATMEGA8能在接24MHZ的晶振下工作吗?

网友A:
这好象让120码的汽车跑150码,你说呢??????

网友B:
应该没事,我试过,

网友C:
估计可以工作,稳定否就不知道了
请楼主验证一下吧!

网友D:
可以工作,但不一定稳定可靠...

网友E:
最好还是别了吧

网友F(2010-06-24):
可以工作  前提你要5V的电压  3.3V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