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据说C51单片机速度无法跟AVR比,到底区别在哪?

楼主(2010-05-20):
据说C51单片机速度无法跟AVR比,到底区别在哪?
谈起速度,现在STC 51内核单片机做到1T时钟,和AVR的相比,AVR还有哪些优势呢?请前辈解说下单片机的历程,谢谢

网友A:
本身的构造原理就不一样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B:
这么比喻一下吧
松树和老虎都是生物,但还真不好比较个高低

网友:
这么比喻一下吧
松树和老虎都是生物,但还真不好比较个高低
:victory:

网友C:
编同一个功能程序,然后尽力优化,看哪个cpu用的时钟脉冲数最小(汇编状态下),小的那个表明指令效率高。即用较低时钟频率,可跑赢高频的。

网友C:
在程序中存在大量数据搬来搬去,如果能减少搬动次数那么运行速度就上去啦!51的cpu瓶颈在于A寄存器,如果任意寄存器都能实现A寄存器功能,那么搬动次数可大幅减少。

网友D(2010-06-23):
不要想得太多.哈哈.

网友E:
要速度,直接用ARM,
价格差不多.

而且需要速度的系统,一般都不是成本苛刻的系统.

网友F:
恩,呵呵
5# 13692147937

网友G:
设计的系统如果到了需要考虑两种同档次MCU执行速度差别,这个方案就该果断点枪毙掉。余量留那么少,迟早会出麻烦的。

网友H:
AVR
什么东东

网友I:
AVR搞的人心惶惶,说不定一下缺货了,想用不敢用啊!

网友J(2010-09-08):
单独比较两种单片机在相同频率下的指令执行速度是还不够的,还要考虑软件编写时的情况,如果单独比较工作频率,那么1MHz的AVR至少相当于6MHz的51,但是要考虑软件编写的效率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计算16位减法,要求是:已知R7:R6=aH:aL=a,R5:R4=bH:bL=b,计算R7-R6=a-b,对于51单片机的指令是:

CLR C
MOV A,R6
SUBB A,R4
MOV R6,A
MOV A,R7
SUBB A,R5
MOV R7,A
一共需要7个机器周期,如果对于普通的51单片机,则需要84个时钟周期

对于AVR:
SUB R6,R4
SBC R7,R5
一共2个机器周期,即2个时钟周期

所以这时AVR比51快84/2=42倍。

当然如果AVR编程时不考虑效率,那51使用不高的频率都能胜过AVR

网友K:
AVR是RISC的吧,指令集不同。不过速度很重要吗? ARM M0的速度更快,价格也就RMB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