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
请问图中C6 C7 C8 C9 L1 L2 怎么选取?计算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0-05-20):
附加一句,所说元器件都在左上角。

网友A:
这个你应该看手册,手册中一定会有。

楼主:
手册确实没有,只给了这个参考电路

网友A:
手册中的基本应用电路一定会给出元件参数的,就算没有,也会有其它相关资料给出,如应用指南文档等,去生产商的官方网站找或联系代理商。

网友B:
同意上楼的,RF部分,厂家都会有个基本参数,然后自己可以通过仪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