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音频信号做FFT分析

楼主(2010-05-20):
我用ADC以20.48kHz的采样频率采集音频信号1024点做FFT分析,发现时域相同幅度不同频率的信号在频域的幅值不一样,频率越高幅值越小:(, 望各位高手帮我找找原因,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ADC前端有滤波电路?

楼主:
没有滤波

网友B:
在时域内,幅度相同,而频率不同了,所以,不是带宽问题。
把你的频域图表或数据贴出来,又或者把你的时域数据贴出来,让我们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