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接触器是发出什么声音。通常有以下几点:
1吸合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铁芯接触面脏污。
3机械可动部分不良,造成吸合不实。
4或是控制电源电压与线圈电额定压不符。
5触头弹簧压力不合适。
6短路环问题(很少见)
其他请各位高手补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明天我测测电压看看是不是存在波动或者过高过低问题,然后我再发帖

楼主:
我用的是CJX1-63型号的交流接触器,我测了吸合电压是217V,有波动,最低是212V,有5V波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5V的波动产生的异响,声音有点像是蜜蜂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
交流接触器内部我没拆开看,毕竟是新的。
希望高手补充

网友B(2010-06-19):
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线圈铁心上如果没有短路环的话,就会有50赫兹的嗡嗡响声,且交流接触器不能吸合,加了短路环后,嗡嗡声变小了,但还是有一点,是正常的.

网友B:
穿过铁芯的磁力线是矢量,在短路环的作用下,大小和方向还是有变化,只不过变化小了而已.

网友C:
该不会是额定380v交流接触器你只接了220V吧?

网友D:
一个接触器你都不敢拆啊,你这样很难学到什么的哦。

网友E:
损坏本就是个学习的过程,何不试试

网友F:
380v交流接触器吸合电压是217V?不响就怪了

网友G:
有可能是接触器的铁芯表面有油啊,新的有时也有啊
还有可能是上下两个铁芯对的不正啊可能与运输有关系啊

以上两点针对新的交流接触器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