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们好,我想请教一个一个键盘编码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0-05-20):
情况是我看了《圈圈教你玩USB》,想自己改进一下,可是出问题了。
书中第四章是实现简易键盘,参考程序里只有123三个键,我想实现字母怎么办?我试了一下ASCII,好像不对,不明白是怎么编码的,我看HID也没看出什么东西,麻烦指教,是怎么实现的,还有那个实现123时,为什么buf中i++了,问题有点低级的,还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部分程序如下:
//根据不同的按键设置输入报告
if(KeyPress & KEY1) //如果KEY1按住
{
  Buf[0]|=0x01;  //KEY1为左Ctrl键。
}
if(KeyPress & KEY2) //如果KEY2按住
{
  Buf[0]|=0x02;  //KEY2为左Shift键。
}
if(KeyPress & KEY3) //如果KEY3按住
{
  Buf[0]|=0x04;  //KEY3为左Alt键
}
if(KeyPress & KEY4) //如果KEY4按住
{
  Buf[i]=0x59;  //KEY4为数字小键盘1键。
  i++;  //切换到下个位置。
}
if(KeyPress & KEY5)  //如果KEY5按住
{
  Buf[i]=0x5A; //KEY5数字小键盘2键。
  i++;  //切换到下个位置。
}
if(KeyPress & KEY6)  //如果KEY6按住
{
  Buf[i]=0x5B;  //KEY6为数字小键盘3键。
  i++;  //切换到下个位置。
}
if(KeyPress & KEY7)  //如果KEY7按住
{
  Buf[i]=0x39;  //KEY7为大/小写切换键。
  i++;  //切换到下个位置。
}
if(KeyPress & KEY8)  //如果KEY8按住
{
  Buf[i]=0x53;  //KEY8为数字小键盘功能切换键。
}

谢谢各位了~~

}

楼主:
难道21ic论坛里没人了?可悲~~~

网友A:
会不会是unicode编码方式,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B:
“我想实现字母怎么办?我试了一下ASCII,好像不对,不明白是怎么编码的,我看HID也没看出什么东西” 没错,数字和字母的编码不是ASCII,而是需要根据这个文档:《Universal Serial Bus HID Usage Tables》

可以参考这2张图 (比如a/A是0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