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的dtmf要注意什么呀?

楼主(2010-05-20):
gsm用ht9172很稳定,以为cdma很简单,结果发现cdma重码漏码现象严重,量了下弧度很小,gsm有的1v左右,cdma的才100mv,看了规格书说cdma比gsm要小6db,把cdma的声音调到最大还是不行,ht9172用的差分电路,调整ht9172的运放也没啥效果

网友A:
增益不够要加一级运放做音频放大。

网友B(2010-06-24):
这不是增益的问题,而是本身DTMF信号已失真。

楼主:
开始用手机走信令发dtmf比较差,后来发现用座机成功率很高,就录制几个很洪亮的dtmf音,直接播放dtmf基本可以解到99%。

网友C(2012-11-05):
我用来电显示分析仪JH2001发DTMF方式的CID信号,用CMX865A芯片接收,结果cmx865a显示的会出现重码和漏码的现象,这应该不是DTMF信号本身的问题吧,请问这是增益的问题吗?我电阻用的100K和68K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