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气泵工作时的噪音问题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噪声?通常单相电机会有一定的工频噪声。

楼主:
HWM兄:
   能有什么方法去降低它的噪音吗?

网友B:
用三星芯片的有同行吗?交流交流。

网友A:
单相电机总存在一定的工频噪声的(瞬时功率天生不平稳),当然不同品质的电机情况可能有所差异。解决方法可以考虑加避震和隔音。

楼主:
能不能在电路上采取一些措施来实现呢?主要是我的项目上空间位置小,且又是密封的!

网友A:
电路上,基本没辙

网友C:
很多廉价气泵是震动泵,本身的震动就很大。

要想声音小,只能你买的时候自己去听、比较。

网友D:
所有气泵都有这个嗡嗡的机械噪音,只能通过机械减震处理

网友E:
一般20HZ的时候才接近物体的固有频率啊,你用工频的就这么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