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MAX7128S I/O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问高人
我想把MAX7128S的 I/O配置成作为输入的电压为3.3v 作为输出的电压为5v
输入端的3.3v信号经cpld编程输出为5v的信号 这样可以吗
本人初学cpld 请高人指点 越详细越好 非常感谢

网友A:
CPLD或者FPGA的供电一般分为内核电源和端口电源两种,端口电源是多少V的输出信号即是多少。不过打多少3.3V端口电压都是兼容TTL信号的。关于供电及接口可参见器件所属的系列手册。

网友B:
max7128 没有所谓的bank概念。但max7128可以接受3.3V电平,然后它的IO电压为5V,输出也就是5V

网友C:
输出5V好像是要加上拉电阻才能达到,还要配置引脚开漏输出

网友D:
我也正在学啊,哪位大哥大姐给点提示啊

网友E:
新片手册上有 Vin 和 Vout 电平设置,是一个表~ 我觉得不太可能,难道max7000里边有升压电路?3.3 到5

网友F:
不用配置,本来就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