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楼主(2010-05-20):
该电路图是DC-AC的一部分,Q和Q非是两个周期相同相位相反的方波,请问电路怎样分析呀?谢谢!

网友A:
Q5和Q10交替导通,任一管导通时漏极低电平,使得对角上的P沟管也导通。
但此电路相当危险,管子导通和关断均有延迟,而且关断延迟一般比导通延迟要大,故此电路存在“共同导通”问题。只有功率相当小而且P沟管导通电阻比N沟管大得比较多的情况才可以这样用。

网友B:
Q为高 /Q为低时 Q10栅源之间正向电压,Q10可以导通
                 Q5 栅源之间负向电压,Q5不能导通
    此时,       Q7导通,Q9截止;变压器中电流由1端流向2端

Q为低 /Q为低时 现象与上边解释的相反

注意:该图中Q5和Q10是N沟道mos管 而Q7和Q9是P沟道mos管 两者的导通条件相反

网友C:
管子之间有一个死区实间,同一侧两管就直通,电流大的话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