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查询

楼主(2010-05-20):
谁知道这个电阻 生产的厂家呢?就是图中的** 的厂家

楼主:
自己顶,继续查

网友A:
不一定非得要这个厂家的啊!
参数配合就好啦!

楼主:
因为我要的阻值比较特殊,需要定做,而定做的话,厂家要求量必须很大,比如1000只起做,我现在还不能要这么多,所以最好找到这个厂家的,这样的话,直接按照需求数量采购就行了

网友B:
非标型号都是定做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都很好,我现在主要是想走一个捷径,呵呵。不知道能不能天随人愿,查到这个厂家,然后订货,因为这个厂家已经做了我需要的阻值

网友A:
即是这样!呐只好找吧!

网友C:
这种电阻很多的呢  市场上找找一样的就可以用

网友D:
呵呵,做实验的话几只组合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