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推动级的互补对称放大电路的反馈问题

楼主:
图中是具有推动级的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请高手指教,T1是工作于甲类状态的推动管,静态时A点的电位稳定在0.5Ucc。
当条件变化时,如环境温度升高时,使T1的集电极电流IC1增大,R1上的压降也增大,于是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VA也随着降低。VA经RB1和RB2分压后,使T1的基极电位VB1也降低,于是IC1减小,R1IC1也下降,使VA基本恢复到原来的值
反馈过程可表示如下:温度上升→IC1↑→R1IC1↑→VA↓VB1↓→IC1↓→VA↑
高人指教为什么1、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VA也随着降低?
2、R1IC1也下降,使VA基本恢复到原来的值?
谢谢!!

网友A(2010-05-20):
楼主的问题到底是: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VA也随着降低?或者是:为什么说,环境温度升高时,使T1的集电极电流IC1增大,R1上的压降也增大,于是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VA也随着降低?

楼主:
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是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的电位VA也随着降低?

网友B:
T2是射极输出,基极电位降低,发射极电位也降低。二者的差,就是T2发射结压降再加上RE2上的压降。发射结压降大体上不变,RE2上压降若T2发射极电流不变也不变。那么T2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显然也降低。

楼主:
T2基极电位降低导致A点电位也降低,是由于RE2上压降增大的原因吗?
T2基极点位降低,导致射极电流IE2如何变化呢?

网友A:
T2基极电位降低导致A点电位也降低,是由于RE2上压降增大的原因吗?答: 不是。

T2基极点位降低,导致射极电流IE2如何变化呢?答: IE2减少。

很基本的问题。教科书上都有啊。

楼主:
自己初学模电,没有老师。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T2基极电位降低,导致射极电流IE2减小,有何理论依据吗?请说的明白一点好吗?
如果T2基极电位降低,导致IE2减小,那么RE2上的压降不是也减小了吗?
为什么A点的电位还会降低呢?是由于T2上集射结上的电压增大的原因吗?
请高人指教啊!!!
谢谢!!!!

楼主:
对对对4楼的解释很好,谢谢啊!
我有点头绪啦!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由于T2是射极输出器,所以VB2与VE2的电压同向变化,并且基本相等,所以发射结两端的电压VBE2基本保持不变,因此IB2也基本保持不变,所以IE2也保持不变,电阻RE2上的压降也保持不变。诚如4 楼所说T2基极电压与A点的电压差是T2发射结压降再加上RE2上的压降,发射结压降大体上不变,RE2上压降也基本不变,VB2减小,所以A点电压减小。
是不是啊?
后面的部分理解了,关键是前面关于发射极电流基本保持不变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请指教,O(∩_∩)O谢谢!!!!!!!!

楼主:
越来越糊涂啦O(∩_∩)O哈!
为什么对三极管T1来讲,T1的基极电位VB1也降低,于是IC1减小?
好像走进死胡同,钻不出来啦!!
有帮帮忙的吗?
谢谢O(∩_∩)O哈!

楼主:
纠结很久啦!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啊?

网友C:
唉...

过程:
1、当T1的集电极电流IC1增大,R1上的压降也增大,——欧姆定律,没异议吧?
2、R1上的压降增大,T2的基极电位降低,A点电位VA也随着降低——减法,然后是射极跟随器,同向变化的,这点应该能理解吧?
3、A点电位VA降低,Irb1下降,——基本的欧姆定律,不难理解吧?
4、Irb1下降,T1导通程度减小,Ic1下降,——没异议吧?
5、反馈的结果就是抵消一部分(注意,只是一部分)最开始那“当T1的集电极电流IC1增大”的趋势,所以构成负反馈——应该能理解吧?

总结提示:
1、电路是处于负反馈状态的;
2、负反馈系数必然小于1;——不然就没法放大了
3、所以电路是处于收敛、自稳定状态的。

网友C:
不明白的话就自己去慢慢想、慢慢算吧:)

楼主:
谢谢各位!好像有一点头绪啦O(∩_∩)O哈哈~!!

楼主:
11楼所说的过程1、3、5都没问题我都理解了。
关键问题是集中在2、4上这两点。
关于11楼底2条,T2是射极输出器,静态时RE2、RB1、RB2组成的输出端的电压降随着T2基极电压VB2的降低而降低,所以A的电压降低!这样理解不知都对不对?
关于11楼第4条,不知道这样理解可不可以?IC1增大,所以IE1也增大,静态时电阻RE1两端的压降VRE1增大,所以三极管T1的发射极电压VE1上升,而同时T1的基极电位VB1又降低了,所以三极管T1的发射结电压VBE1减小,根据三极管的输入特性可知,三极管T1的积极电流IB1减小,IC1减小……后面的都没问题可以理解啦!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就是被一个问题老缠着,越弄不明白,越想弄明白,可能是钻牛角尖啦吧?
谢谢xmar、maychang、xwj你们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
差不多有些头绪啦!
谢谢!!!

网友C:
唉~

1、建议你先去学会分析反馈趋势,是阻碍它变化的还是让变化更大的;
2、如果是阻碍的(负反馈),一般反馈系数都会小于1(极限时约等于1),而不可能大于1让其反向。就好比你用力向前推一个物体,摩擦力会阻碍你的运动趋势,但不管什么时候摩擦力都不会大于你的推力,不可能因为摩擦力而让物体向后退

估计你很可能老是没明白第二点,老是被反过来反过去而困住了,
自己去慢慢想吧,想明白这点就不会困扰了。

楼主:
好的谢谢xwj,自己再慢慢的想把。谢谢哈!!!

楼主:
其实第二点关于R1上的压降增大,T2的基极电位降低可以理解,关键是被A点电压随T2基极电压下降的问题所困扰了,是从哪点考虑呢?
我感觉这样理解“T2是射极输出器,静态时RE2、RB1、RB2组成的输出端的电压降随着T2基极电压VB2的降低而降低,所以A的电压降低”可以解释?
好的我去好好学习反馈的问题啦!
谢谢!!!

网友C:
晕,
不是说的11楼的第二点,而是说16楼的第二点啦~

“A点电压随T2基极电压下降的问题”——这会是问题吗??? 最基本的射极跟随器啊,三极管发射结正偏时的最基本的特性啊,和什么RB1、RB2有个毛关系???

楼主:
谢谢您啦xwj!
刚刚开始学,让您见笑啦!
真的感谢你抽出这么多时间来给我解答这个问题,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事实上我就是想弄懂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基础不扎实的原因吧!

网友D:
学习。
推荐看看T叔发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