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币器算法请教

楼主(2010-05-20):
各位高手:
    最近在做一个投币器,用电涡流传感器,方法测金属通过产生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有几个假*就是要进去,**里面的那些速度加权法之类的都试过了,效果不明显,请各位出出主意!非常感谢

网友A:
简单点,买个好点的示波器,对比波形,找出差别来……然后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楼主:
同一个硬币扔进去测得的频率都有几十hz的误差,因为硬币在一个优一定斜度的轨道上运动,经过线圈的时间是80ms左右,如何测准这个信号呢?

网友A:
这个几十Hz是你的电路测得的结果还是示波器观测振荡器输出的结果?

楼主:
是我测得的结果,检测这个频率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测一个固定的频率时,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A:
这个频率不是固定的吧,应该是和硬币位置有关的,你需要做一下寻峰/寻谷处理。系统响应速度不高的话当然是有较大偏差的。

楼主:
被测频率只有十几二十khz,用51单片机,24M晶振,应该不会有太大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