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是否每个点都需防雷接地,不是说单点接地么?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网友A:
防雷处理是非常讲究的,TVS并不能防雷,在雷击频繁的现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处理,并不存在普适的招数,否则也就不会有专业防雷设计公司的存在了。

网友B:
电缆屏蔽层接地常识

1. 电缆仅有单层屏蔽时,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2. 当电缆双层绝缘隔离的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 当电缆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宜采用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使用时,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C:
Q1/Q2/Q3为L5G090L 防**,分别提供线线间和线地间的防雷击过压保护,L5G090L防**的快速反应特性使雷击过电压被迅速泄放,而浪涌吸收能量大的特性可以保证泄放过程中防**自身不被损坏。泄放过程中产生的瞬态大电流会在电路中感应出一个尖峰电压,此电压幅值随电路和器件选择而有所不同,约在数十付到数百伏之间,宽度在数十纳秒到数百纳秒,由于脉宽窄,所以能量不大。次级保护使用的是TVS管,其作用就是将以上所述的尖峰电压吸收掉,可靠地箝位在安全电压范围内。图中的R1/R2可以选用小型线绕电阻或可恢复保险丝mSMD010,它可以承受很大的瞬态功率,其作用是为电路提供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