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容为啥容易坏掉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这个电容C101为什么容易烧掉,我用的是24V电源,电容用的10uF,1210封装的,应该耐压在50V,可以这个电容经常因为坏掉而短路,搞得电源短路了。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在其后面并联一个胆电容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可能:
共模电感不对称,漏感大,电感电流突变产生反电势,超过电容耐压而击穿。

网友C:
c100一般都不坏吗?

网友D:
怎么C101和二极管这么象个倍压整流电路啊,呵呵

网友E:
C101主要是滤波作用,扼流圈感应的反电动势也给他充电超过预定的耐压值,导致坏掉!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C101两端并上一个K级的电阻来释放电容两端电荷,或者加一个RCD缓冲网络来吸收高压脉冲。

网友F:
可能与D100有关

网友G:
C101电容并联高速二极管。上面阴极K,下面阳极A。

楼主:
个人感觉也是后边的巩膜扼流圈的原因,具体解决方法还到多试试

网友H:
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用大体积的薄膜电容,而不应该用贴片独石电容,否则可靠性会严重下降。

用钽电容的话你会死的更惨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为啥用钽电容会死的更惨啊?我觉得就是电容耐压的问题吧?只要耐压值大一点不就可以么?

楼主:
12L xwj,能具体分析下原因么?很想知道啊。。。

网友J:
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用大体积的薄膜电容,而不应该用贴片独石电容,否则可靠性会严重下降。

用钽电容的话你会死的更惨的:)
引用 网友H:

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里的纹波电流太大,导致贴片电容受不了。而薄膜电容比较能抗纹波电流。

我觉得可以把C101的电容值加大到100uF,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K:
C101、L100漏感和E102谐振了,C101容量小,跟E102相比,得到的谐振分量电压很高:L100漏感向E102充电至电流降低到0时,E102通过漏感对C101放电,E102电压等于C101电压时,电流达到最大,之后电流继续流向C101,由于D100的阻碍作用,导致C101电压飙升,最后击穿

输入线太长的话,其寄生电感也有可能跟图里L100之前的电容谐振。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注意记下谐振频率fr

可以在C101侧并联一个RC串联电路来阻尼谐振,该RC电路的时间常数Trc约为10/fr以上即可取得较好的阻尼效果

网友L:
呵呵,应该是后面那个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