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莫名其妙复位

楼主(2010-05-20):
void main()
{
SP=0x60;
eight();
delay_nms(2000);
light();
delay_nms(2000);
bizhang();
…………
这个程序原意是先执行eight(),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执行light()……
这些函数之间没有调用关系,但是他们都调用了一些其他函数,但在执行过程中,当执行到bizhang()这个函数的时候,bizhang()内部调用的一个子函数执行完之后(这个子函数是固定的,每次都是执行它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没有毛病的),程序会跳出bizhang(),转而回到主函数的开始去执行eight(),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请帮帮我,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请见谅。有人说是堆栈溢出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请高手告诉我该怎么解决,谢谢。我用的是STC89c52

好像单片机莫名其妙的复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万用表测试9引脚,结果是有一个电压的跳动,然后就复位了,但是不明白会对那个引脚有影响,我把9引脚直接接到地了,但是还是会出现复位的问题,请高手帮帮我吧,小弟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你有调试的过程么?  多截几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B:
唉----------仿真啊

网友C:
程序逻辑有问题、。多检查几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发现问题 啊,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吧
在bizhang()中是接受外部信号的,我要是不给它信号,不让它执行那个子函数,程序是可以执行正确的

网友D:
(没写成死循环,肯定会循环执行的...)

另:一般是因为堆栈指针SP造成的,修改为:SP=0X60 就好了

网友E:
首先不要去赋值SP,因为这是C

网友F:
关键的程序不贴出来,瞎猜也没意思

楼主:
sbit LeftIR=P1^5  ;//左边红外接收连接到P15
sbit RightIR=P3^6  ; //右边红外接收连接到P36
sbit LeftLaunch=P1^4 ;//左边红外发射连接到P14
sbit RightLaunch=P3^5 ;//右边红外发射连接到P35

void bizhang()
{
       unit j=500;
       unchar i,k;
       bit  irDetectLeft, irDetectRight;

      for(j=500;j>0;j--)
     {
          IRLaunch(1);
          irDetectRight = RightIR; //右边接收
          IRLaunch(0);
          irDetectLeft = LeftIR;      //左边接收
         if((irDetectLeft==1)&&(irDetectRight==1))        //停止
          {
                stop();
          }
         if((irDetectLeft==1)&&(irDetectRight==0))            //左转
         {
                for(i=0;i<2;i++)
                {
                        for(k=0;k<50;k++)
                         {
                             p12=~p12;
                              delay_nus(1000);
                           }
                        left();
                }
         }
        if((irDetectLeft==0)&&(irDetectRight==1))            //右转
        {
                for(i=0;i<2;i++)
                 {
                       for(k=0;k<50;k++)
                       {
                            p12=~p12;
                            delay_nus(1000);
                        }
                      right();
                  }

           }
/* if((irDetectLeft==0)&&(irDetectRight==0))//就是每次执行到这的时候它就会
                                                                 //回到主函数的开始处
  {
   zhizou();      //向前走
  }*/

void IRLaunch(unsigned char IR)
{
unsigned int counter;
if(IR==0)
   for(counter=0;counter<1000;counter++)
    {
     LeftLaunch=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eftLaunch=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else
    for(counter=0;counter<1000;counter++)//右边发射
    {
      RightLaunch=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ightLaunch=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下面是zhizou()
void zhizou()//直走
{
unchar i;
for(i=0;i<5;i++)
{
       P11=1;
       delay_nus(1700);
       P11=0;
       delay_nms(20);
       P10=1;
       delay_nus(1300);
       P10=0;
       delay_nms(20);
}
}

程序我贴出来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程序稍微有点长,没有全部贴出来,如果大家还需要看别的程序我再贴出来
}

网友G:
程序主循环好像没有,架构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还有您说的主循环没有事什么意思啊?我是新手,还望您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前面设置堆栈指针了啊

网友E:
堆栈指针由编译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网友E:
基本程序架构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f1();
        f2();
         .....
    }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后面最后的一个程序是要一直执行的,所以前面没有加while(1),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出问题

网友E:
这样没有问题
写程序要注意空行,程序关系密切的可以不空行,不密切的空行,这样方便程序分析

网友H:
从头到尾看不到一个死循环,不知楼主所谓“要是不给它信号,不让它执行那个子函数,程序是可以执行正确的”是怎么实现正确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程序是可以按顺序执行到最后,不会在中途返回到主函数的开始处

网友I:
主程序没有死循环出现,程序最多只跑一遍!

网友B:
要知道程序的流程,可以仿真啊,靠,不会仿真的意思都不懂吧

真怀疑你是怎么用keil的,没有硬件仿真也可以软件仿真嘛,大不了设置断点,然后单步执行,不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过了,程序执行没有错误,下载后运行就不正确了,不明白为什么?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说的非常对,我就是想让程序按顺序执行一遍,但是它到中途就会返回到主函数的开始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仿真也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J: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K:
看看是不是编译后HEX超过了c52的容量

网友D:
这种问题我曾经碰到过,解决方法就是前面说的,不知道你是否是51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您说的详细一点好吗,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应该没抄吧,编译后是6k

网友D:
我用的是51的单片机,运行时程序莫名其妙的复位,经过指点,修改SP后就正常了...

网友L:
程序功能是什么?

网友M:
修改SP就正常?C还需要修改SP?

网友H:
这玩意还讨论了那么久?
仿真正常是因为你认为程序运行完main就算正常,但是在实际的处理器内部,程序是不会在main后面给你停住的,PC会一直往上跑,后面她到底在干什么就难于预知了,如果全是FF还好,跑完一串FF后就会回到0000H重新执行。如果不是,那她干了什么就只有她自个知道了。

网友N:
复位键是否松动,编程中是否写错。

网友O: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我碰到的是由于函数调用时,进入了中断嵌套后堆栈溢出了

网友P:
怎么没有while? 内部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Q:
看门狗呢?

网友Q:
基本程序架构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f1();
        f2();
         .....
    }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

}
引用 网友E:

按照标准写!

网友R:
太多人说了
建议画流程图

网友S:
我的意思是 MAIN()里最好是设置一个主循环,还要在C程序里最好不要去设置SP的置,这不是汇编,这只是PROC结构方面的事,对于程序出现的问题,如果会使用KEIL软件的话,到里面去调试,查看单片机每一个有关方面的RAM里的数据,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D:
回复 网友M:

事实证明,有时候是要的...

网友T:
16楼"基本程序架构"是不错的, 按这个思路整理一下你的程序, 应该不会有问题.
初学编程, 特别要注意程序结构要清晰, 另外上传时顺便写一点编程思路或功能说明,
各位大侠虽古道热肠, 可也不能花时间在一堆凌乱的代码中埋头梳理啊, 请多理解.
另外, 可以看看STC单片机本身的特性是否有应用上的问题.
题外话有点多, 请楼主原谅.

网友U:
不加wihel 不行啊

不加就会 继续跑 一直跑到不确定的位置

再跑回来

你看看反汇编就知道了

那个圈圈在这个论坛发了个这方面的帖子 让我佩服的不得了

网友V:
应该是sp的问题.

网友W:
是呀,没有一个死循环,单片机执行完了就要复位,很正常

网友X:
首先,你的程序要在while(1)中循环执行。其次,你做的应该是小车吧,如果你的程序没问题,多半是驱动电机运转时,引入了干扰信号导致电源不稳定,或干扰信号直接进入单片机内,引起复位,不知道你的硬件电路是否有去干扰措施?最好将单片机供电和电机供电隔离。

网友Y:
while(1)
{

}
在哪里?
一点一点的屏蔽吧。
还有,上来给sp赋值?C51仿佛不用这样子。

看看是不是有函数递归调用了。

网友Z: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打开了?我用AVR时也碰到过类似奇怪的事情,不过那个好像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当时用的电源芯片电流比较小,后来换了个大的就好了,估计是启动时消耗电流过大,造成电源芯片拉低引起复位

网友Z:
程序也是在执行到延时程序出的问题,如果跳过延时程序就不会有问题,后来把延时程序改短也可以

网友AA:
我也遇到一个相似的问题,一个函数接受外部信号后才动作,但是调试的时候,老接受不到外部信号,你说程序会咋办...汇编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又跳到主循环的开始处。。

网友Z:
有可能是你中断开了,但没有中断入口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