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crc16这种算法,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0-05-20):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
       uint8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8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32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当然,这个算法,还带两个分别为256字节的数组。
我只知道那种动态的算法,很想知道这种算法的过程,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uint16_t mbCRC16( uint8_t * pucFrame, uint16_t usLen )
{
   uint8_t hi,lo;
   uint16_t i;
   uint16_t crc;
   crc=0xFFFF;
   for (i=0;i<usLen;i++)
   {
     crc= _crc16_update(crc, *pucFrame);
     pucFrame++;
   }
  hi=crc%256;
  lo=crc/256;
  crc=(hi<<8)|lo;
  return crc;
}
这个是不用数组的算法,但是这个执行起来要慢一些。

网友A:
uint16_t
    crc16_update(uint16_t crc, uint8_t a)
    {
        int i;

        crc ^= 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001;
            else
                crc = (crc >> 1);
        }

        return crc;
    }
这个是上面程序调用的函数。

楼主:
我就是用的上面的算法,只是不知道,查表的算法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B:
哈哈, 手工模拟地计算一下, 很快你会找到规律, 借这个规律, 就能知道这个表是怎么算出来的了

网友C(2016-09-11):
Crc算法属于数学问题,工程师只要会用就可以了。工程师应着眼于解决工程问题。

网友D(2019-03-30):
CRC查表法速度快,常用在数据采集量大的PLC程序里,以满足上位机采集大块数据的频度(Polling Frequency)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