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封装里面的2个运放,失调电压等参数相等吗

楼主(2010-05-20):
对芯片制造方面不理解,想知道在同一个封装里面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及温漂等指标会趋向一致吗?离散性一般多大?

网友A:
应该比较接近,但具体离散性多少难说。

网友B:
温漂比较接近,但是失调没人知道,这个参数本身就是个制造过程中的随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