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交越失真的互补输出级??????

楼主(2010-05-20):
为什么当正弦电源电压的有效值为1V时,在Q1的基极测得的为理想的正弦波形;而正弦电源电压的有效值为2V时,测得波形则在顶部出现失真(失真范围内电压值不变)(见图)。麻烦哪位进来的大侠给解释下啊,谢啦!!!!!!!!!!

网友A:
三极管有那么大的hfe?查手册最大也就两百多。按实际情况上下都应该削顶。

网友B:
2N5551/5401是小功率管,偏置太高了,饱和失真。增大R3和R4

楼主:
b] 2# HWM 大侠能不能说清楚点,怎么就应该削顶呢,你看啊,假设二极管D3正常导通(导通电压0.7V),Q1基极电压最大也就是3.5V,恒小于集电极电压5V,另外发射极电压又恒小于基极电压,所以Q1一直工作在放大区,不应该削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早试过了,R3,R4越大越失真,减小之后反而不失真。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A:
当然是如此,反过来增大负载电阻(R1)也可以。另外,这两个管子也承受不起这个功率,仅是仿真而已。

网友C:
楼主的负载为1欧,太小了。
自己计算一下,R3R4中电流经Q1Q2放大后,可以将负载驱动到多大峰值输出。

网友D(点评):
的确是R1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R1上的电压不是Q1基极电压减去其BE间的导通电压吗?假设二极管D3正常导通(导通电压0.7V),Q1基极电压最大也就是3.5V,R1上的电压又能大到哪里去,况且R3上的电流不是全部流过Q1的基极吧。个人愚见,望大虾批评指正

网友C:
8楼:
“R1上的电压不是Q1基极电压减去其BE间的导通电压吗?”
不是。

“假设二极管D3正常导通(导通电压0.7V)”
在静态时可以这样假设,在输入正半周尤其是如图中发生切峰时不能这样假设。
输入信号正半周,随着输入端电位不断升高,D3逐渐趋于截止,直至完全关断。D3关断后,R3上电流完全流入Q1基极,该电流乘以Q1电流放大倍数是Q1集电极电流,再加上R3中电流即Q1基极电流,是Q1发射极电流,也就是R1中电流。此电流完全由电源电压和R3以及Q1放大倍数决定。R1小,两端电压就小,Q1基极电位也就上不去。
你的示波器,量的是Q1基极电位。切顶表示虽然输入端(两二极管之间)电位上升,Q1基极电位却再也上不去了。此时D3还导通?

网友A:
to 8L:

自己算一下,如此需要多大的电流放大倍数(即β或hfe),还没考虑到是否能通过此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信号正半周,随着输入端电位不断升高,D3逐渐趋于截止,直至完全关断”。大侠能不能再详细点,怎么输入端电位升高,D3就截止了?在线等

网友E:
你这搭的什么电路。

首先信号输入端直流工作点并不是0V,不能和信号直接耦合,要加点解电容。输出端也同样要电解电容耦合。
其次,不知道你测量Q1基极电压目的是什么,这个电路是用于增强输出,提高放大电路带负载能力,要测也应该R1的波形。

不过就你这个图而言,为什么为有这个现象,是因为Q1的基极直流工作点在1.8V(2.5 - 0.7)左右,所以当信号高于1.8V的时候二极管就截止不导通了。

网友C:
11楼:
“怎么输入端电位升高,D3就截止了?”
水往低处流。
输入为零时,R3中电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流过R3,另一部分流入Q1基极。注意此时R1上端电位也是零,故两部分电流大致相等。
输入端电位上升,显然流过R3的电流减小,流入Q1基极电流增加(正因为流入Q1基极电流增加Q1才有输出)。当R3中电流完全流入Q1基极,D3截止。此时Q1发射极输出电流达最大,R1上电压不能再增加,切顶。

网友C:
12楼:
楼主所发电路并没有错,只是负载电阻太小。
你的“首先信号输入端直流工作点并不是0V,不能和信号直接耦合,要加点解电容。输出端也同样要电解电容耦合”是错误的。
“其次,不知道你测量Q1基极电压目的是什么”,楼主要看这点波形,也无可非议。怎么就不能看呢?
“所以当信号高于1.8V的时候二极管就截止不导通了”。完全错误,错得简直有些离谱。

网友:
8楼:
“R1上的电压不是Q1基极电压减去其BE间的导通电压吗?”
不是。

“假设二极管D3正常导通(导通电压0.7V)”
在静态时可以这样假设,在输入正半周尤其是如图中发生切峰时不能这样假设。
输入信号正半周,随着输 ...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大牛貌似犯了个小错误,就这里的正半周而言,Q1一直是开启的,KVL,故
VbQ1=vBE1+Vo 也就是说
R1上的电压 确实是 Q1基极电压减去其BE间的导通电压
问题在与由于hef 对Ie1*R1的限制,所以Vo限幅,VbQ1达到max

网友C:
15楼:
R1上的电压 确实是 Q1基极电压减去其BE间的导通电压
没错。这句完全正确。
错误在于后面这句:“Q1基极电压最大也就是3.5V,R1上的电压又能大到哪里去,况且R3上的电流不是全部流过Q1的基极吧。”
我这么直接写“不是”,看来是容易引起误会,再多引用后半句就好了。

网友F:
楼主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multisim 1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maychang大侠,听你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啊!!!

网友G:
你的输入信号比较大!
而电源电压才5伏!

不能工作在放大区,要引入负反馈!

销售 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芯片,usb,rf,internet开发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H:
明显R3和R4太小了

网友I(2011-12-30):
1.耦合方式不对
2.负载太小
试了一下multisim,要加个合适的负载才能显示出交越失真~

网友J(2013-02-22):
引用 网友E:
你这搭的什么电路。

首先信号输入端直流工作点并不是0V,不能和信号直接耦合,要加点解电容。输出端也同样 ...

网友K(2019-07-03):
查交越失真时偶然看到如此古老的帖子,但是发现虽然有大佬maychang解决问题,却并不容易理解,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还有人能看到的话,有错误欢迎指出。业余时间不多,比较乱,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