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直流电机调速电路

楼主(2010-05-20):
我最近正在 做一个产品里面用到220V直流电机调速这问题,想用单片机去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电机的速度?
:) 请教个位大侠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好!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直流电机一般使用的是PWM方式,交流电机才是改变可控硅导通角控制电压

网友B:
直接电机也可以控制导通角,可控硅接在整流前即可

网友C(2010-09-23):
这个主意不错.呵呵

网友D:
交流电机的导通角好控制吗?
不在过零时导通和关闭容易被电流使可控硅冲坏掉的。
不知你有何良法?

网友E:
pwm和控制导通角首理是一样的.都是调压.如果你是220V的电机,要稳定速度,或者在负载在不断的变化时,也要稳定速度不变,在这程序上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调试.根据不同的速度反馈调节电压,使稳定在一定的速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