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可以烧写和调试PIC16F723吗?

楼主(2010-05-20):
icd2可以烧写和调试PIC16F723吗?

网友A:
用PICKIT3吧。安全点。72X的VPP要10V以下才可以,有的ICD2,VPP驱动能力比较弱,是没什么问题的。PICPIC.cn上有人问过,斑竹有专门回答。

网友B:
可以直接烧写,VPP是高了,没有发现坏。
后来自己打开ICD2,把34063的升压反馈电阻修改一下,输出8.5V左右。

网友C:
4楼同学:私自调低VPP不好,因为你如果还要烧其它芯片,是不是还要找开ICD2,调到13V,非常麻烦.
我建议,要烧F723的时候,串5个二极管(4148).

网友B:
谢谢楼上,我有一个727程序读ID等参数的问题,你回答我了。
不过调VPP只是举手之劳,拧4颗螺钉就可以了,我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阻,
如果图方便,还可以用2芯插针跳线,很方便的。
不过刚开始,我一直用13V VPP,编程好多次了,也没有发现有损坏。

网友D:
看来PIC16F72X系列真的蛮流行的,大家都在用。性价比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