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复位与热复位

楼主(2010-05-20):
一台设备,电池供电,USB传输数据,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池电量低了会自动复位,USB就工作不正常了,听说这种叫热复位,处理好了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请问大伙这种方法可行么?如果可行,该如何操作? 多谢!

网友A:
电池电量都低了,还怎么正常工作

网友B:
to LZ:

这不能算“热复位”。热复位是指电源正常加载时由复位信号强制系统复位,而当电源降低后由系统或电压检测功能产生的复位和“冷复位”基本无异,因为不能保证由于欠压而对系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