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hei编了个闪烁程序,却没反应

楼主(2010-05-20):
程序编好后烧入板子成功后,灯却没有反应,望解决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00=P1^0;
sbit D14=P1^4;
void delay(unit a);
void main()
{
D14=0;

while(1)
    {
    D00=0;
    delay(500);
    D00=1;
    delay(500);
    }
}
void delay(unit a)
{
unit x,y;
for(x=a;x>0;x--)
for(y=100;y>0;y--);
}

网友A:
查下你的硬件,这程序像是测IO的

网友B:
程序很简单那,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只能检查别的了

网友D:
恩,很显然,这么简单的程序,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灯坏了?

网友F:
检查一下电路,看看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G:
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