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R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0-05-20):
电阻的TCR通常标识为正负,比如+-50ppm/C
含义是不是:此电阻当温度上升时,它的阻值有可能是变大,也有可能是变小,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
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类电阻岂不是有可能是PTC,也有可能是NTC,那么,既然是同一种材料或复合材料,怎么会有完全相反的特性呢?
请专业的人士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A:
对于单一的金属电阻,比如pt100等,温度系数肯定是相同的,不会有正有负。但通常的电阻都是复合材料的,比如合金或者氧化物等,电阻的温度系数可能会随着其成分所占比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出现了正负。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电阻的TCR通常标识为正负,比如+-50ppm/C”

何以见得“通常”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可能不对,再看看其它人的见解。

楼主:
“电阻的TCR通常标识为正负,比如+-50ppm/C”

何以见得“通常”如此?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没用过几种电阻,查看经常用的厚膜或薄膜电阻时,这类电阻也是我经常用的,确切的说是‘仅仅使用到的’,看到它们的TCR都是正负标示,所以就想当然用‘通常’二字认为,贴片电阻都是这样的。比如VISHAY的thin film的贴片电阻,它们的TCR绝对值都很好,但却是正负两个变化方向,我想,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比如我要使用在比例运算中时,有50%的概率是两个电阻相向变化,这使得我不可能达到要求。

还有,假设有种电阻的TCR是单向的,比如CADDOCK的T912,它的TCR标示为10ppm/C,那么问题是这样的:这个TCR是固定量、还是一个范围量?如果是固定量,那么就是说,我任意选择两个电阻,它们都是以恒定的10ppm/C同向变化,那在比例运算中,这岂不是完美吗?我觉得这不可思议!那么,如果是范围量,也就是每个电阻的TCR可能是[0,10ppm/C]中的任意值,那么在由‘两颗电阻’构成的比例运算中,假设TCR1是+25ppm,TCR2是+50ppm,那么计算系统TCR时,岂不是要考虑最大值情况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在复杂网络中,计算量岂不成了很庞大的任务吗?

如有时间,请给预解惑,谢谢

网友A:
就像楼上说的那样,不同阻值的电阻,甚至相同阻值的电阻温度系数都可能正负不同,不过一般同一批次生产的应该是符号一致的,作为增益电阻用的话,相对的温漂可以做到很小了。如果对相对温漂要求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精密的电阻网络。
举个例子:我们的产品是厚膜电路的形式,将电阻直接烧结在基片上,厚膜电阻的温漂基本在100ppm左右,如果我们需要相对温漂小的电阻对时,就必须考虑用同一种浆料来做这个两个电阻,而且位置也要靠的很近来印刷,这样的话相对温漂可以达到10ppm以下。

网友C:
5楼:
纯金属在室温范围,电阻的温度系数均为正,且都离每度千分之四不太远,用ppm表示,是4000ppm/C。这显然太大了,所以线绕电阻和金属膜电阻都是采用合金。而合金的电阻温度系数如2楼所说,随成份而变化。
6楼所说“一般同一批次生产的应该是符号一致的”,我测量过,确实是这样。轴向引线的金属膜电阻,同一盒里面各电阻温度系数相差非常小,一致性很好,但不同批次的相差就相当大。贴片的没有测过。

网友D(2014-07-21):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过去的金属膜电阻,应该是正温度系数的。

如今的电阻精度提高了,但温度系数却方向无法得到保证了。

网友E:
温度系数,常用的表示方法除了一次项系数外,还有二次项系数。
很多金属材料,在常见的温度范围内,曲线是向下弯曲的,很接近二次曲线。
尤其是高精度电阻合金,峰值温度低,比如不到摄氏30度,二次曲线特性更为明显,因此常用二次曲线来描述电阻温度特性。
这样一来,二次项系数是常数,而常规说的一次项系数就不是常数了,而是不同温度下(一次项)温度系数不同,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因此,为了让描述没有异议,严格说一次项温度系数要带有下标,比如α20代表摄氏20度的温度系数,α23代表摄氏23度的温度系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温度系数,常用的表示方法除了一次项系数外,还有二次项系数。
很多金属材料,在常见的温度范围内,曲线是 ...

不要混淆。

金属膜电阻肯定是正温度系数。

金属稳定系数都是正的。

碳膜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

现今很多金属膜电阻冒充金属膜电阻。

而金属膜应该是负温度系数。

但实际的可正可负。

即使合金也应该是正温度系数。

你的这张图应该不是金属膜电阻。

而更像金属氧化膜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要混淆。

金属膜电阻肯定是正温度系数。

你才混淆,我清楚的很。

“金属稳定系数都是正的”
这是有条件的,是坐在井里看到的东西。

金属的温度越高温度系数越小,直道到某个温度下温度系数会达到0,随后温度系数为负。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重复,我前面的图那么清楚,电阻是线绕的,当然是金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才混淆,我清楚的很。

“金属稳定系数都是正的”

金属的温度越高温度系数越小,直道到某个温度下温度系数会达到0,随后温度系数为负。

有根据吗?

什么金属?

很多金属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是几乎不变的.

虽然铜给的是20度温度系数.

但你的随温度升高,温度系数降低的说法,从何而来呢?

PowerAnts -6

网友H:
大师快回家找书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温度系数,常用的表示方法除了一次项系数外,还有二次项系数。
很多金属材料,在常见的温度范围内,曲线是 ...

你的这种图,根本代表不来温度系数.

我们说的温度系数,为温度变化1度,电阻的变化.

而且作为电阻,通常温度也不会超过150度.

在此范围内,金属膜电阻应该都是是正温度系数.

作为氧化膜电阻,事实上,所有电阻随温度变化都是类似抛物线形式.

那么临界点的温度比较低,从而出现正负温度系数的现象.

金属电阻在150度以内,不可能变成负温度系数.

氧化物的是有可能的.

网友C:
这么一会儿,bendashi3和bendashi5都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师快回家找书看。。。。。。。

不是本大师瞧不起你们.

而是你们作为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不可能具备科学精神.

你们的教科书仅仅是COPY西方人的研究成果而以.

而且即使西方人也是存在概念不清的人的.

国人的意识形态就是唯西方人的理论是从.

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你之所以攻击本大师.

正是你们在西方科技面前低三下四.

而对国人进行攻击.

以为所有的国人.

都和你们一样不求上进.

不思进取.

不劳而获.

不三不四.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祖父.

就是你们的典型症状.

把自己该干的干好.

你就可以得到尊重.

而已你们自己的一知半解而攻击他人.

在西方人面前自感不如.

自感堕落.

而在你瞧不起的国人面前.

找存在感.

是可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会儿,bendashi3和bendashi5都出来了。

maychang就是一个无耻的中国人的典型.

相信大家心理不会否认的.

不懂装懂.

攻击他人.

就是maychang之类的典型症状.

maychang -10

网友G:
有道理可以讲道理.

这就会令人信服.

而如何你讲道理攻击他人.

则必定你是帮瓶子醋.

你肯定不是真懂.

真懂的就像本大师.

肯定是事无巨细.

耐心细致地给大家科普的.

既然是在给大家讲解.

就不会人参攻击.

这时不懂的人干的事情.

网友H:
大师你好厉害。。。。。
我说了一句,你说了一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金属的温度越高温度系数越小,直道到某个温度下温度系数会达到0,随后温度系数为负。

既然谈TCR,当然是指可以用做电阻的金属。
最常见的用做电阻的金属是什么?是锰铜。
锰铜的温度系数曲线见过吗?给你贴一个。

Fluke 742A线绕电阻知道吧?给你贴个曲线